显卡问题

楼主(2011-10-25):
朋友们,大家好!小弟接了一台SONY VGN-CR33 ATI 独立显卡的,开机的时候报显卡错。把显卡重新植了一下,还是不行,报同样的错,然后测量了一下显卡供电也是齐的。大家遇到过同样类似的问题没有,给小弟一些意见。谢谢了,在线等待!!!!

网友:
换芯片啊

网友:
ATI的显卡易坏

网友:
还是先换个好的显卡芯片上去确定吧,你的显卡什么芯片型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