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F160T无限重启

楼主(2011-10-25):
机子工作电压都正常,复位正常。机子看电流是到显卡后就重启,电流可以到1.85A。待机正常。换显卡试过,现象一样,哪位可以指点下,下面该怎么查了

网友:
这种机子好像供电出问题的多,建议先查一下显卡,北桥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