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10-25):
我电脑经常进系统语言档没有,但设置一下就有了,重起一下有的时候是好的,用时间长了又没有了,我平常是在电脑左下角开始—运行—
ctfmon.exe就可以,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经常要这样吗
电脑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中病毒了啊 不行的话就全格了 装个系统再试试

网友:
建议重做系统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就OK了

网友:
安装一个XP语言栏补丁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ctfmon进程经常自动退出,找个没问题的机器,或者找个能上传附件的人,对应版本一致的覆盖下就可以了。
如果是其他软件冲突货病毒导致,那先解决这些根源

网友:
百度一下,貌似可以修改注册表来修复,或者是中了ctfmon病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