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报0187

楼主(2011-10-25):
谁遇见过t60开机报0187麻烦指点下 还有就是这机子时间保存不起 BIOS lenovo芯片换过 还是一样电池也换了 麻烦高手指点下  急用啊

网友:
同求,望高手指点!

网友:
好像在哪里见过

网友A:
换南桥,换IO,还有把PCMCIA芯片拆掉,然后再试下,当然COMS供电这块要确定是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南桥,换IO,还有把PCMCIA芯片拆掉,然后再试下,当然COMS供电这块要确定是好的

这南桥不是那么好干的 封胶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南桥不是那么好干的 封胶的啊

时间弄好了 现在就只有0187了

网友A:
时间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间是什么问题

电池的线是反的  我很想干南桥可没有把握能做好  指点下

网友:
继续求助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吧????

不敢动 慎重啊 桥

网友:
改果断一些,换一下南桥试试看

网友D(2011-11-29):
你的0187好了吗?什么问题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的0187好了吗?什么问题啊

没有不想做南桥 还仍做那点的 你有一块一样点吗

网友:
封胶的,做封胶的步骤请高手讲讲,

网友:
果断做电桥吧。

网友:
IBM报错真的不懂啊    也期待高手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不想做南桥 还仍做那点的 你有一块一样点吗

我也有块一样的。。我那个很特别,冷机是能进系统。热了重启就报0187.。。。你把U43密码芯片换个试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