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CQ45装XP系统没有声音

楼主(2011-10-25):
我有一台COMPAQ CQ45的机器装XP 系统没有声音,可是客户之前装的WIN7系统就可以,没有问题,求助有谁知道怎么解决的才能用XP系统。
win7

网友:
你可以到HP的论坛里去找 ht t p://w ww.hp.com.cn/800

网友:
上网搜一下办法很多的

网友:
HP的机子改XP很多要先装UAA驱动,要不发现不了声卡

网友:
有没有专门的HP网站看一下

网友:
去百度搜吧,有教你怎么弄的

网友:
耍个bios吧

网友:
xp下 驱动难找啊

网友:
装WIN7没有这种问题的,装XP声卡好像得有个补丁的

网友:
有些机子只能装WIN 7!

网友:
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声卡信号,如果有了,你在HP官网上下载个声卡驱动。

网友:
看来驱动问题很大啊。改xp也不容易

网友:
用几个专业装驱动的软件更新一下,换版本看一下,实在不行就用7了算了

网友:
先装UAA总线驱动,然后在去打声卡驱动 重启后如果有声音就不管 如果重启2次后没有声音就要先刷BIOS 在打UAA 在装驱动装驱动的时候一定要让电脑默认选择 ,

网友:
官网上没有XP的驱动程序,就是不支持安装XP,新出的笔记本大部分不支持XP系统。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。CQ系列 的都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UAA补丁在SP3已经集成了 这款是BIOS问题 更新到最新的BIOS可以兼容XP

网友:
如果WIN7下有声音,那就是驱动有问题,,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试过,,安装XP只有几天有声音,过几天又没有了。最好安装WIN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