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D600 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25):
刚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,按网络芯片开机,就加焊了下,裸机显示后让小弟装机,谁知道小弟装机前插电测试一插电悲剧发生了,烧机了,  L77 和 D108都烧坏了,换了后测无短路插电还是烧!闷了,求大家指点指点!
下面是烧机信号PS_ID所到的地方  到底是哪里出错为什么一直烧

网友:
估计EC有问题了

网友:
你肯定是用了可调电源中间接了电压的那种去试机,这种烧坏了很难搞,换板吧

网友:
那正种情况就修不好了么?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,我是用戴尔的大头转接的,小弟是直接用接到电源上的接口。

网友:
那个是 3.3检测吧   3.3都有能吧

网友:
你那个电源接口有问题,要用dell的专用接口,我烧过两台机,

网友:
醉翁之意不的酒啊,是后面有短路啊,往后面查查。

网友:
PSID电压异常吧?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一下?

网友A:
你那个电源接口有问题,要用dell的专用接口,我烧过两台机,------------------以后得注意了

网友:
万事的小心!!  深入查查PS-ID信号所到的所有地方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电源接口有问题,要用dell的专用接口,我烧过两台机,------------------以后得注意了

你烧的修好了没!!!   那个信号就是检测信号 应是3.3V 接电源就成19V了,所以烧东西。 我把烧的东西换了也没在检测到什么问题,就是不触发,你是怎么修好的。

网友:
有可能把EC烧坏了吧。

网友:
那就按不加电一步一步修吧,先来EC

网友:
对 支持下  先看EC

网友:
我想肯定不小心装机时候碰到哪里了··

网友:
楼主换EC好了吗

网友:
修过这种问题,中间针和供电短到一块烧了不少东西,EC肯定坏了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是EC坏了 这应该是一个电源功率检测信号把 连到EC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