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 装系统蓝屏 代码A5

楼主(2011-10-25):
华硕K40AB 装系统蓝屏 代码A5
不管装win7还是XP 都蓝屏 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在bios里面更改VGA MODE那个选项后保存退出重启后黑屏。
求助各位兄弟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下吧,有的硬盘我用MHDD扫过没有问题,但是装系统一样蓝屏

网友:
是不是新机子啊,如果是新机子就要装WIN7的机子,但是要装那种一步步安装的

网友(点评):
试过 不行

网友A:
CPU换过吗,我前两天修个机器就是U坏了,害得我把北桥也换了,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换过吗,我前两天修个机器就是U坏了,害得我把北桥也换了,郁闷

换过 还是老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