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三星q70独显本(8400显卡),开机不显示,有微弱光,不见自检。

楼主(2011-10-25):
开机后,屏幕不亮,有微弱光,不见自检,但是可以通过快捷键设置屏幕亮度,设置屏幕亮度是需要自装软件的,不装软件快捷键没用。

硬盘以前就感觉有异响,到底是哪的问题啊。
硬盘灯亮一两下,就不亮了。

开机因为以前也没有声音提示,所以这次也没有声音。是不是显卡门?

网友:
到底是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8400的大卡?那应该是显卡坏了

网友B:
你先换个硬盘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先换个硬盘试啊

好的,硬盘灯不亮我就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400的大卡?那应该是显卡坏了

真不希望是卡坏了,呵呵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啊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~~

网友C:
楼主既然无法自检,按快捷键怎么会有反应呢,还装软件?
是不是已经进入系统了,只是没有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既然无法自检,按快捷键怎么会有反应呢,还装软件?
是不是已经进入系统了,只是没有显示

是啊,这个快捷键重装系统后是无法使用的,只能再装三星的软件才可以使用。
我也奇怪,既然不能自检,进不了系统,怎么可以使用快捷键?
按这个思路,应该硬盘没有坏,但是硬盘灯现在开机时闪两下,就不亮了,这又怎么解释呢?

网友D:
这属显卡门的显卡,应该是显卡脱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属显卡门的显卡,应该是显卡脱焊了。

加焊好还是换个好啊?

网友:
长久作想的话还是换了好。

网友(2012-11-13):
显卡肯定是问题之一

网友:
如果是lcd的屏幕,可能是屏幕也有问题了

网友:
不接硬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