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535B 开机无显

楼主(2011-10-25):
6535B。我遇上一个原来是LQ64的U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一个LQ62的就亮了。然后淘宝定了一个62.装上还是点不亮。这回头晕了。把订来的62装到别的机器上,就可以点亮。最后一共4块U两块62一块64一个65,只有一开始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62可以点亮。其他都点不亮。可是其他的装到任何一台机器上都可以点亮。最后只能把另外一台机器上的62换了一个。事情到此应该算是解决了。可是过了两天客户又拿来了。说是死机。最后北桥重做搞定,所有CPU都可以点亮

网友:
我也遇到6535B的~ 是加焊cpu座解决的~

网友:
是啊,故障越来越怪了.只能蒙修了.很给力

网友:
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,这款机器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有。CPU  cpu底座 NB 供电。

网友:
那个QL系列的U爱坏嘛,显卡也爱坏

网友:
我就修到过一个TK的坏掉,QL的,还真没修到过,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#

网友:
焊下显卡  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很多

网友:
这款机器我也修过是加焊CPU座好了的,好像CPU也爱坏

网友A:
楼主,有这图纸不,有麻烦你共享下啊。。感激不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有这图纸不,有麻烦你共享下啊。。感激不尽

你自己下吧

网友:
谢谢了啊,我今天哪个板子是,U5没有输出,电压跳变啊,我汗都留来了。不知道要怎么搞

网友:
U要是坏了没有被用的真是急人啊,幸亏楼主是北桥虚焊。但是还是买了U .

网友:
本人也修到一台6535b  集显  故障不显示  做完北桥后  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 开不了了机为电流掉到待机电流0.3   各位遇见过吗    ?

网友(2011-11-25):
这种机子有时候问题是很奇怪的要多测几天

网友:
是呀   这鸟本  U坏了  还好搞点   别的问题有点头疼

网友:
我也正修到这种机器,做的北桥,刷过bios还没好,明天从植株下北桥看行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