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做完显卡掉到0.25A

楼主(2011-10-25):
一个V3000机子 7200的显卡 开机报一长两短 果断换了显卡 换完装上 有时候掉电到0.25A (所有指示灯都亮着) 客户没带硬盘 进的PE 难道显卡没做好?
显卡
掉电
一长两短
硬盘

网友:
坐个沙发,再换个显卡试试啊

网友:
拆下先看看看也

网友:
果断拆显卡在做

网友:
是的...................显卡可能坏了

网友:
再加焊试一下!

网友:
你换的是全新的芯片吗?先加焊一次,不行了,就在换一个,以前我们这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显卡不行的原因。

网友:
先测一下CPU 电路,在就是显卡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