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上系统启动不了

楼主(2011-10-25):
如果新买的硬盘,要做下MBR设置活动分区才能引导

网友:
什么意思,谁都知道要激活分区才能引导的

网友:
新买的,当然要分区,格式化,设置活动分区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要重建MBR引导,有些分区工具自己会重建的

网友:
不明白楼主是提问呢还是要干啥

网友:
一般用安装版系统系统!就没问题!

网友:
楼主!
大家都没有明白你说的是:
1。是没有办法装系统,或者装系统不成功;
2。装完系统,开不了机;
3。有没有什么提示;
请尝试在卖场购买的那中GHOST系统光盘,用DM工具进行分区,后装系统在第一分区就可以了;

网友:
把一个分区设置成系统引导分区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呵呵,不懂楼主的实际意义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的,做电脑都懂哦

网友:
分区问题,建议你用DM分就可以。

网友:
分区的问题,可能是用了PQ类的东西了。

网友:
用diskgenius分区啊,是中文版的哟!!这个简单得很啊一般新点的系统盘都有这个软件啊!!

网友:
使用win98引导盘启动电脑,然后再Dos界面打入fdisk/mbr回车就可以,这时间没有任何提示从新启动电脑就可以。

网友:
搞不懂 你   用PQ分吧

网友:
楼主意思都没表达清楚,怎么帮你啊~!

网友:
一般都是要重建MBR引导,有些分区工具自己会重建

网友:
安装版光盘

网友:
要定个引导才可以

网友:
做个PE工具,引导修复呗。

网友:
不 明白你说的什么,

网友:
楼主问的是简单的分区问题吗???

网友:
没看明白啊。。还有那么多的回答了

网友:
不明白楼主的意思~~~~你要是装不上系统你可以问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