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品牌机上折下的IPM45-THIF,每次开机前必须给BIOS放电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1-10-25):
清华同方品牌机上折下的IPM45-THIF,每次开机前必须给BIOS放电才能进系统。原来好像是P4的CPU,现在换成E3400,每次开机提示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。放电后按F1能正常进入系统。这是因为主板BIOS太低吗?要刷BIOS吗?怎么个刷法?

网友:
这因该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刷下试试,如果你不会,建议打电脑公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板的资料太少了,我遇到了一块,正在找问题

网友:
bios 不支持这U,需要升级bios或者向其添加微码

网友(2012-04-11):
今天接到一片一样的,看型号以为是P45的板子,上E2160不跑码,好奇拆开北桥散热片,发现是945GC的,换了片赛扬D3.25,可以亮了,但是和楼主一样提示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,悲剧额,

网友:
BIOS无法识别你的这块CPU的型号呵呵,有BIOS就升级一下,没有的话就升级微代码,用BP41试试。

网友:
哦对了,你每次开机都可以显示,进BIOS设置,关了没用的所有设置试试。

网友:
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
而且只能按DEL进CMOS设置,
品牌机的BIOS,可设置内容非常少,

网友(2012-06-09):
刷BIOS 是否能解决,有没有人解决进

网友:
你們誰有這個BIOS嗎 可以發個在上面嗎

网友(2012-09-20):
这个BIOS真不好找

网友(2013-03-29):
我也在找啊

网友(2013-05-22):
主板不支持这个cpu   只能换p4     就算找到bios刷写后,情况照样。两块华硕 情况一样的,刷写最新后依然报错   换p4问题解决

网友:
升级bios一般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