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 ga-945pl-s3p主板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11-10-25):
收一批上述主板,有一块不触发,开关脚有5V电压,待机电压应该是5V,但却只有2.5V,量到一个八脚IC,型号是6520,一脚5V,5脚为2.5V,其它脚均0V,其它脚为正常,就是5脚应该是5V,却只有2.5V,此芯片换过了,还一样,换了BIOS,IO,也不行,求各位老大指点指点,

网友:
兄弟开机时序整理清楚后。再来修这台机吧。我还没见过不能触发的机子跟供电芯片有什么瓜葛的。先查一下南桥的三大条件吧。

网友:
待机电压一般3.3左右。CMOS电池,跳线冒有无电压,南桥正常不?

网友:
待机电压不对!从新测量吧!8脚的待机电压IC 应该是6506  ,而不是6520  !

网友:
修好了,我上面讲错了,是5VSB只有2.5V了,查到后来是内存横横槽边的一个P06P03的管子坏了,有点像小的1117管子,谢谢各位了,

网友:
哈哈 兄弟 你 可能搞错了 6520 还参与开机啊 我还第一次听说  如果说6506 还说的过去 待机电压还有5V的 我晕死   不同点的主板一般先测有没有待机电压 就你所说 待机电压只有2.5V说明待机电压拉低不能开机 查开机电路......

网友:
I/O或南桥,如果3.3VSB没有的话,就要考虑网卡芯片了,

网友:
原来是三端稳压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