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上网本启动蓝屏

楼主(2011-10-25):
一台三星上网本,拿来时候不能进XP,过滚动条后直接c0000135蓝屏。进PE,HD检测,分区表检测,OK。GHOST,重启,过滚动条后变成c0000021A蓝屏。重新插拔内存,依旧。换硬盘,OK。该硬盘接到其他机器上,OK。无语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要把硬盘清下零呀

网友:
bios里面改下借口模式

网友:
换个通用系统试一下!我遇到过!换系统OK

网友:
改一下ACHI模式

这个必须改

网友:
应该是BIOS接口问题吧

网友:
先回帖 再看看噢

网友:
原来那个硬盘挂了……没用2次挂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有时候驱动错了就这样

网友:
不是驱动,是硬盘有问题,低格也一样,但是还能认到,无法扫描坏道。

网友:
这样事情也有啊111。。。那就叫客人换个硬盘咯·

网友:
可能是BIOS设置硬盘模式问题或硬盘

网友:
分区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