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9600GT 1GB

楼主(2011-10-25):
前几天从收废品佬那搞了几张显卡 一看是9600GT 1GB  回来一点就亮机了 赚了  进系统装驱动死活装不上去,驱动精灵也不管用,哎 散热片拆掉一看NND是ATI的芯片X1600的 笔记本上芯片,靠被忽悠了,  高手真多ATI芯片刷到9600 1BG 膜拜啊

有没有大哥有这个BIOS在给它刷回来 刷成ATI的 DDR2 颗粒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的  驱动能装好  不是9600的驱动    内行一看就是假的

网友:
这种要指定驱动才行上的

网友:
百度一下假显卡装驱动就知道怎么装了

网友:
好像BIOS刷不回来的。要指定驱动。不是很复杂,就是不好找。

网友:
讀出假卡晶片id
驅動軟件去改 9600GT id 改成假卡上的id
網路上有詳細資料

网友:
直接进设备管理看这卡的硬件id,按id找驱动,装上即可。

网友:
高手真多啊.呵呵.

网友:
我也收到过假显卡,没有碰到楼上说的哪种情况,一般我都是看芯片样子(芯片上的型号都会没有)刷进合适的BIOS,给还原,就能装进公版驱动了。

网友:
又遇上高手了呀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