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请教。。。

楼主(2011-10-25):
这是月饼老师的一个教程中看到的,说到一个叫板底工厂测试点,这个是主板背面的小圆焊点吗??
另外,在主板的正面的小孔怎么样才能跑线到背面相对应的点,不知道是我跑的不对,还是这些点与背面的小孔不相连,镊子跑线也是找到两面对应的小孔,进行测试,可是怎么不相通?
请大家说说跑线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凤城 -10 严禁灌水
维大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有什么不同?用万用表蜂鸣档看有什么不同。同一个根线是通的

网友:
不可能不通。这样要扎线。你要没功底搞不好线就断了。线从上面过孔了背面也一定有一条线。(四层板是这样的)

网友:
“对应的孔不通”,只能说:1.你镊子歪了。2.你手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