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烧1.05V上下管的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1-10-25):
仁宝LA3541P板子,老是击穿产生1.05V的上下管,管子换掉还是烧,芯片换了还烧,后来把后极去掉,电压能正常产生,不烧了,但是电流上到0.6几就掉下来,然后反复掉电上电,1.05V的后极阻值是20欧,我拿了一块好板对照,阻值差不多,用1.05V烧机,电压也没有被拉低,,两块板子电流都是0.25,感觉不像是后极短的问题,可是为什么加上后极就烧上下管呢。。。没思路了。。。

网友:
主要查查,负载,和芯片周边小电阻

网友:
查反馈电阻

网友:
电感建议也换掉

网友:
楼主解决问题了吗?我还没遇到过这类故障呢。也想长长经验

网友:
是不是G极不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下是不是上管的S级对公共点短路

不短。。阻值换过之后正常得很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