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不能开机一例

楼主(2011-10-25):
接一三星R467不能开机,接上直流稳压电源,待机电流0.018然后降到0.008,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。折机后检查标示为U6 TPS51125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烫,查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。于是怀疑芯片损坏,直接用全新替换上,测试还是不能开机,而且芯片依然发烫。查TPS51125资料,发现它直接提供3.3V和5V的待机线性电压,同时还控制MOS管提供3V 5V的内存等部分工作电压。查它供电,发现线性5V待机电压正常,但线性3.3V只有1.56V, 有明显短路的迹象。跑线路,发现它直接进入开机IO芯片。因此怀疑IO芯片损坏,随即替换IO,但问题依然。再跑电路它居然通过IO进入南桥。于是断开进南桥的线路,这下居然指示灯亮了,能开机了,电流直上到0.34A然后不动。再测TPS5112第8脚也就是3.3V供电,居然有4.95V,明显电压偏高。这下基本可以肯定南桥部分出问题了。再次跑线路发现它进南桥后面,通过一电阻分压接地。测电阻,居然只有400欧,凭经验,接地电阻一般都会是几千欧,这里才几百欧明显有点不对,很可能就因为他拉低了3.3V待机电压,同时阻值降低,电流过大,导致TPS51125 发烫。因一时找不到R467的图纸,也不知这电阻是多大,但凭经验从其它板上南桥部分找到一同样大小的接地分压电阻,焊上后通电测试,待机电压恢复到3.3V, 开机测试,久违的三星LOGE出现,本机修复。总结:其实第一次就应断开3.3后继电路,就可以判断出非TPSS51125坏。第二次应该断开IO和南桥相连的部分,也就可以判断出非IO坏。结果导致走了不少冤路。 但是三星的电路设计却也有些不一样,其它使用TPS51125大都在芯片输出时外接一分压电阻,但三星却在本电路未才接一分压电阻而且又帖上一绝缘胶布,因些导致走了不少冤枉路。

网友:
哇,不错,很好的东西,

网友:
查芯片一般都会断开后面,不然不准确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电容坏得多

网友:
能修好瞒好的,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通病,都是南桥后面的一个小电容损坏所导致。

网友:
是哪个电容 能具体点吗?

网友:
电容短路引起过流芯片发热

网友:
            恭喜!     值得学习,收藏了

网友(2011-11-29):
看了还是要自己摸索

网友:
电容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感受很深,看来修板得仔细

网友:
楼主说是电阻的问题 为啥好多人都说是电容问题呢  不解

网友:
查的听仔细 学习

网友:
帖子里说的是电阻,怎么变成电容啦

网友:
电容是那机子的通病,我这机子是电阻出问题了。不要以为有通病的机子别的部件就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不错哈!你确实要先断3.3V看看是不是后极拉低了,是再排除相的原件。

网友:
三星板的设计确实是其他板子不一样

网友:
楼主够淡定没图纸也能跑出来不简单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,经验值得借鉴

网友:
具体是哪个电容能说说吗

网友:
电容就是南桥背后,贴到有绝缘纸的下面,维修过一台就是那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不错 还是经验多啦好啊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,楼主描述的很不错,要是有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楼主 思路不错 道最后 能想的出来 没有去换南桥 呵呵

网友(2018-12-23):
这个机器电容坏得多,遇到过的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