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组装机老烧USB设备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10-25):
前几天装的台式机电脑发到客户家里出问题了,他说插上USB网卡一会就烧了,他还以为是网卡的问题呢又换了一个正常可过了2个小时后闻见一股烧焦味又烧了一个。唉无语啊!查其他东西也一样会烧掉,这是哪的是啊?到底是主板还是那得是啊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电脑

网友:
肯定USB供电不正常。。查USB供电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前面的USb线接到主板的插反了,如果没有,查供电,

网友:
可能就是前面板有不良,有时把借电串到数据线上烧东西,换掉前面板应该就能解决。

网友:
前置还是后面。后面的话查下第一脚供电正常不。。对地短路不?前面的话是不是你接错线了
】

网友:
你们回复的没仔细看楼主的问题 ,人家说 换了一个网卡正常了 过了2小时再次烧毁 ,所以不是什么插反造成的 !应该还是电源比较可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