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2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25):
G62(AX168)不触发,3V5V都有。只是烧了PQ2,还有KB3926QF D2。
换上还是不行。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按开关键,后测3V5V电感只有35、89的阻值。还有就是那电源口的灯会白灯闪变红一下。

ayu
用可调电源开电流停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还有短路的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,有短路。

网友:
还是有短路的地方,慢慢找,耐心点可以找出来的,带图纸看能快些找出来的

网友:
楼主,不加点电,测量3V5V电感,看看那个阻止不对(一般80--120)重点查阻止偏低的那路。看那路的后继可能有短路或坏件。

网友:
是加电后,测试3V5V电感后才阻值不对的,如果放一会儿阻值就对了。

网友A:
加电后就马上测量,那样的阻止是不准确的。像电容都有充到电的。要不就是那个电容有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但是可以看看那路偏低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电后就马上测量,那样的阻止是不准确的。像电容都有充到电的。要不就是那个电容有问题。

是啊。。现在还有一个新问题,1。5V也没有。。。也就是内存供电(三代的)。我都晕死了。。

网友:
按一下开关。。开关灯闪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有电路图最好了。。。兄弟。。姐妹们。。。支持一下啊

网友:
开机电流在0。01。。

网友:
DH=BM  V1C这个是什么芯片啊。。。我现在查到这里不对。高手们。。。快给经验吧。

网友:
我只有这个图(HP+G62+-+Quanta+AX2+7_PV_PARK_LP.pdf)但是不一样。。不知怎样才可以上传。。。所以。。

网友:
DH=BM
V1C
这是一个芯片上的字母。。这是什么芯片啊。。。高手们。。。。

网友A:
老大你说清楚点,不清不楚没人帮的了你。还有你如果一按开关电流跑一下,就掉了(且没电流反应)这种是后继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大你说清楚点,不清不楚没人帮的了你。还有你如果一按开关电流跑一下,就掉了(且没电流反应)这种是后继 ...

待机是0。01,按了开关还是一样。只是哪电源头哪里的灯会变一下红色的。然后一直是白灯了。。谢谢您

网友:
你那个芯片最好发个图看看~!

网友:
测量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,有短路

网友:
我的那个Q60 是电源口指示灯不亮,一安开关红灯才亮一下

网友:
肯定是有微短,所以隔离电路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