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0VZ14显示器黑屏,但隔几秒种闪一下,能看到图象

楼主(2011-10-25):
三星710VZ14显示器黑屏,但隔几秒种闪一下,闪的时候隐约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,应该是高压电路的问题,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个是升压包的问题,更换一个就行,这个是三星的通病

网友:
手上没有相同的升压包,我拆一个,留一个在上面可以吗?会不会烧其他的元件,有谁试过没有

网友:
高压圈拆一个留一个是不行的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改高压板了

网友:
电容爆了没,我上次就是这个问题,换点人就好了

网友:
上面打错了,换电容就好了。

网友:
电容没有爆,可以问下楼上的是换的哪个电容就修好了

网友A:
灯管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坏也会导致这个问题。

分别只插一个灯管,现象也是一样的,有没有这个电源高压的图纸?

网友A:
看来你是新手,你可以用单管的高压条进行测试,我昨晚就修了一台机器,是灯管问题引起的,害的我一直在查找电路板。晕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是新手,你可以用单管的高压条进行测试,我昨晚就修了一台机器,是灯管问题引起的,害的我一直在查找 ...

在高压上接新灯管,还是闪。用单管的高压条测试机器的灯管不闪,说明不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不是的灯管的话,那就是高压部份的问题,高压包也常有问题

网友:
用通用的高压板就行呀,把原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,供电 控制 地线 接对就行了,

网友:
接通用高压板试一下

网友:
估计是高压方面出了问题了。

网友:
换通用高压板故障应该可以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