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点不亮

楼主(2011-10-25):
机器到手的时候是1.05V的上管烧掉了 换了后开机不出1.05连在一起的1.5V也没了.把IC换了后上电正常了.但是电流到0.9左右不亮.不上内存是会报警..有点郁闷..怎么就不显示呢..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帮帮忙...
点不亮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对。刷BIOS。认真学习中

网友:
换内存试了吗

网友:
北桥挂了吧

网友:
换内存看看吧

网友:
要换内存能好,早好了..自带两根,又换过一根...

网友:
刷BIOS试试,再不行就干北桥吧

网友:
跑到了 0.9 应该是 待机电压,跟主电压都正常, 拔了内存会报警,应该是过了内存,查南北桥CPU开机时序吧,看哪没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