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这个管子如何导通

楼主(2011-10-25):
T60的保护隔离电路,图中红色Q33三极管,是如何导通的?请教下各位同学。

拉低Q36栅极电压关闭Q36.
当D106和D13之间的那一点是低电平是Q33导通。
贱笑同学 SB 你管它干什么的 只要 Q36能导通就可以了啊 我XXXXXX

网友:
知识有限,从图中看,Q33是NPN三极管,只有B级高电平才能导通,那是不是要D106和和ISS400二极管反向击穿才能导通呢?

网友(点评):
基极高电平的情况下导通。

网友(点评):
积极电阻可以满足导通条件只是发射极要低电平才行。

网友:
同学的能力有限,还是问问各位老师吧

网友:
感觉是这样啊   第一点:TB发来一个高电平来导通Q36 G级 为了能使S级过来电压稳定 ,第二点:电压如果直接从Q33的3脚到2脚.这样能更好的保护Q36长时间不被击穿.避免电压电流过大,所以说这个三极管只是在线路中起到保护Q36的作用。可要可不要。  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

网友(点评):
请问老大Q33集电极的电压什么时候能高过发色级呢?

网友:
相当一个稳压管

有见解!

网友:
同意楼主呵呵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OK

哥们不要灌水噢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dcin_drv 高频放大的作用。

网友:
感觉是这样啊   第一点:TB发来一个高电平来导通Q36 G级 为了能使S级过来电压稳定 ,第二点:电压如果直接从Q33的3脚到2脚.这样能更好的保护Q36长时间不被击穿.避免电压电流过大,所以说这个三极管只是在线路中起到保护Q36的作用。可要可不要。  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63954-1-1.html分析得不错

网友:
保护性三极管。

网友:
这个东西不就是个保护三极管么  防止适配器正负级接反   接反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保护

网友:
Q33的高电平导通,2PIN控制脚电压是1PIN的20V电压通过Q33内部的电阻加到Q33的2PIN,2PIN为高电平从而实现1PIN的20V导通到3PIN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