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关于VID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25):
学习到现在经常碰到CPU供电1.1V的问题,抛去桥的的问题,在电源管理IC这总是1.1v的话。以6566为例“查出VID出来的组合01001,就是1.1,请教。1.是谁控制VID组合的什么样的产生,或是说影响到VID(难道不是总线电压正确后,CPU就发出VID??)2.我能不能直接把其中1接地变成00001,那电压不就上来了么,只是问问,觉得问题太蠢,但水平太低,没法。。高手给指教下。。。

网友:
是由CPU来决定VID的组合的,所以不的CPU就会产生不同的电压

网友:
VID是个组合。每个不同型号U的VID组合不同。。相同型号U 的VID组合是一样的。所以电压相同。。说白了就是高低不同组合。

网友:
把不同的VID脚对地短路来表示CPU电压的。想人为改变不太现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