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80A

楼主(2011-10-25):
不开机电流在0.70左右 测试卡跑FF 请问各位大师们指点下

网友:
有谁知道呢

网友:
电压全了 吗

网友:
貌似有点大电流,待机没那么高吧

网友:
应该有点小短路。

网友:
待机 0.7?

网友:
本人感觉是显卡问题,我也修了一台,有时能点亮机器,有时就停在0。78不动了,散热不良应该是这台机器的根本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