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GRS100笔记本只认一条256M内存

楼主(2011-10-25):
SONY GRS100笔记本(845MZ芯片组)只认一条256M内存 接了二条256M的 一条金士顿DDR400 一条镁光DDR333的 但是进系统只提示256M 但是用测试软件能显示有2条内存,型号也对,只是系统只能用256M,不知道为什么?
单独接一条内存 DIMM 2接口上的不能开机  DIMM1接口上随便接一条都可以正常工作,,是不是DIMM2接口问题,测量过3.3 2.5 1.8V 电压都正常。不知道怎么解决故障? 谢谢大家指教!
845MZ 能支持单条512M内存吗? 我看说明最大是支持512M内存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虚汗了

网友:
估计桥的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:
北桥...焊一下。别焊爆了就行。不行在看别的。

网友:
检测一下时钟,遇到过

网友:
啊 那不是很难处理吗 845MZ 能支持单条512M内存吗? 我看说明最大是支持512M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