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1S指示灯狂闪

楼主(2011-10-25):
HP4411S指示灯狂闪,是ATI独显,INTEL主板,待机0.01几秒成了0.06A,靠近网卡边上的两个指示灯一直狂闪。按开关没反应。

网友:
拆机看看  是否有短路的  待机 不正常     先排除短路吧

网友:
楼主拆机先查待机电路---IO---南桥。肯定有短路。

网友:
你看看,我的4410S把,机器已经修好了的我的

网友:
肯定是短路了,有电压没出来

是的,光说个现象,都不拆下来看看,这也叫维修啊?

网友:
没过内存那机器会那样闪的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怀疑应该是自动触发了  至于网卡灯闪应该是电压转换有问题

网友:
是内存?少电压?还是短路?楼主搞定了吗?

网友:
昨天弄好了。就是短路引起的。声卡短路了。

网友:
请问短路元件发烫不

网友:
不发烫,只是给声卡的供电脚阻值只有46殴

网友:
网卡指示灯闪是不是网卡那边短路呀

网友:
会不会是网卡短路,

网友:
慢慢检查吧

网友:
应该是待机 有短路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