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205f笔记本竖格格花屏

楼主(2011-10-25):
神舟205f笔记本竖格格花屏。刚开始正常用一会就花屏了,像布条一样的,现可是x1600,怀疑是显卡虚焊然后做bga无效,重置还是不行,谁有见过这情况啊???????

网友:
显卡问题。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珠。

网友:
在不行把显存做一下

网友:
楼主显卡如果重新做了,你能保证做好了,就看看显存是不是有问题(重做)。

网友:
外接一样吗?显存取下重植吧

网友:
一般显存的几率比较小,还是把显卡好好做一下,我们这边有时候一天要换十几个显卡

网友:
显卡芯片 显存 ,再就是显卡的时钟频率!

网友:
请问横格不是显卡了吧

网友:
显存,显卡重植再看看供电如何

网友:
外接怎么样呢?  显卡 显存排除了的话 就屏吧 !  有时候故障卟依常理来的!!!

网友:
你试试动动屏线,

网友:
楼主可以换个显卡试试。不行在试试显存。楼主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