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块 华硕P5KPL-AM 通病终于研究出来了啊 南桥虚汗

楼主(2011-10-25):
遇到5张一模一样的华硕P5KPL-AM主板,G31芯片组,故障都是不跑码,复位灯亮。测内存的供电1.8V左右 正常,0.9V左右 正常,桥的供电1.3V左右 正常,CPU的供电1.3V左右 正常。刷过BIOS,请问这是华硕P5KPL-AM的通病
      加焊南桥全部跑马

网友(点评):
5块都一样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沙发     速度  有木有?

网友:
你的CPU支持吗。现在问题是没PCI复位。。你看是复位被拉低还是没有产生。

网友:
你还有很多招没用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。常量无复位,干复位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就查时钟,时钟如果正常的话,查CPU供电芯片的PG和ATX PWRGOOD是否正常发出

网友:
我修好过。那个cpu的座好像是有些问题吧。

网友:
时钟正常吗?8脚有无高电平?开关排针有没短路

网友:
值得注意的经验,呵呵,也许是通病

网友:
时钟呢?你说的复位灯亮,测电压是否1.5V左右?如果是。参照不跑码的修。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。。。

网友(2014-07-19):
这南桥这么容易空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