吸锡器有时吸不起锡

楼主(2011-10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吸锡器有时吸不起锡是什么问题?

高手们教教我,  正确使用吸锡器的方法啊!

网友:
一手拿烙铁 , 一手拿吸锡器。       靠近点, 就吸上来了

网友:
抽力不够,,,,

网友:
不一定是吸锡器的问题  烙铁温度没到的话 锡也是不融化的啊

网友:
有时吸的上   又时吸不上

网友:
应该是不熟练,和我一样,有时吸得干干净净,有时一点不动

网友:
多练练就好了...

网友:
把吸锡器打开,清洁一下再抹点油

网友:
首先确定焊锡融化没有,然后检查看看吸器有没有问题  焊锡没全部融化就吸不动,吸器没吸力也会造成这个问题

网友:
吸锡器容易漏气。。。漏气了。。就吸不起来了。。

网友:
无铅的锡最好用有铅的锡给中和下,然后再吸就容易了很多

网友:
要不是机器的问题,要不就是你的问题

网友:
弄点焊宝上去,然后烙铁温度高点。不过会吸锡器寿命会缩短。哈

网友:
先把焊锡融化。然后靠近点,就吸出来了。多大点事情。

网友:
在吸锡器口上加个高温胶管,密封好些,其次看看是不是烙铁温度不够.

网友:
正常,不可能每个点都能吸走的,要是吸不走的,再加点焊膏和锡,再用吸锡器!

网友:
要么吸器坏了 要么 焊锡没融透

网友:
怀疑是你操作问题不然不可能,还有,你的吸锡器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点助焊剂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