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1-10-25):
X200不开机故障
待机0.097明显有轻微短路现象,拆机发现BD4176KVT发烫,以为是他坏了,二话不说先把他换了,结果还是一样的,无赖只好查电路了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ksohtml/wps_clip_image-9869.png,发现VCC3SW这个电压只有1.6V左右,明显电压不正常,于是去掉R660电压3.3 V出来了,继续网下查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ksohtml/wps_clip_image-18851.png
发现RTCVCC供电短路了,可能是通过二极管3.3V拉低了,心想多半是南桥挂了,但是看见旁边有几个电容,还是谨慎的的好先查查这几个电容好了。结果发现是C656短路了,去掉就不短路了,插电试机OK了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瞒细心的

网友:
楼主修机很细心,理论知识也满扎实。

网友:
-很强大  这些小电容 小电阻的 还真不好被发现啊

网友:
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种水平。

网友:
你上传的图现在都看不到,,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TB芯片的供电不足,才发烫的?还是RTCVCC短路

网友:
线性电压有短路,电流过大芯片发热,比较常见。

网友:
芯片发热的话,最好先查下线性大压看是否正常,效果会很好

网友:
RTCVCC短路比较常见,楼主的细心不多见。

网友:
看不了图啊

网友:
楼主好细心,只可惜我们修板都不看图纸

网友:
楼主挺细心的小电容电阻都准确搞定

网友:
看到大家技术这么好  好羡慕啊

网友:
线路知识过硬啊。细心也是一个优点。呵呵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啊

网友:
楼主你的图挂了,不过很细心哟,如果有我就换SB了不行再找其它原因了

网友:
很多都是小电容小电阻惹的货~~~~~还是先查了在动桥~~~现在接了好多2修机基本上都是把能动的桥啊,显卡芯片啊都动了的~~~~很容易故障扩大化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很细心,经验一定很好

网友:
是的修机子不光凭经验撒, 也的要过硬知识撒

网友:
这款机器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 我之前也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