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高压板芯片去保护集中常见芯片精品

楼主(2011-10-25):
芯片OZ9939GN去保护3脚接地。
芯片OZ9938CN 3或6脚 对地短路
芯片TL494去保护2到14脚接10K电阻。或者1和16接地
芯片mp1008es去保护,把4脚接地就可以。
芯片OZ964GN在①脚的2.2U的电容上并联 一个4148二极管
BIT3173保护是把15脚吸空
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
CTL5001   5   对地短路
TL1451   15 对地短路
TL5451   15 对地短路
BA9741   15 对地短路
BA9743   15 对地短路
MB3775   15 对地短路
AT1741   15 对地短路
AT1380   2   对地短路
KA7500   1和16 对地短路
TL494   1和16 对地短路
FA3629  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
LFA3630   7和10 对地短路
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
OZ965   4   对地短路
OZ9RR   8   对地短路
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
BIT3102 5   吸空引脚
BIT3105 4   吸空引脚
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
BIT3107 4   吸空引脚
BIT3193 15 吸空引脚
AAT1100 8   对地短路
AAT1107 15 对地短路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实验成功 最好还是不要乱搞

网友:
有的有待进一步验证,,,

网友:
这些都是准确的 并且试验过的 本人不赞同去保护 高压去保护.rar (459 Bytes, 下载次数: 151)

网友:
好东西 在必要的时间去了可以做实验。

网友:
很有用,学习了,谢谢!

网友:
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方法,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实践出真知。

网友:
多数都是灯管有问题,去保护时间不会长,出现问题后高压板也一起报废

网友:
有时保护电路有问题,不该保护的保护,等等,需要时这是一种技术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