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雷P了主板求救

楼主(2011-10-25):
黑潮BA-218 接到板子就是不开不了机,后来换了把网卡芯片拿下来能开机了,就是不跑马 供电正常

网友:
可以考虑一下桥。测试一下,usb口的中间两个阻值,是不是通了?

网友:
雷击的,还要考虑IO和南桥,,

网友:
南桥可以换了

网友:
SB有没有被打哦。

网友:
可以测试下南桥跟IO有没有问题~不过南桥比较大可能

网友:
南桥。我这也有一块
映泰的

网友:
先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顶楼上的先把南桥换掉再说

网友:
南桥挂了。

网友:
南桥挂了,待机情况下,看南桥是否很热

网友:
大家都说是南桥的问题楼主还是实践下、希望你能跟进发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