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不开机

楼主(2011-10-25):
我的t43不插内存电流到1.17 , 1.18  。 加上内存电流 1.19  1.20  不开机   求大哥 ,大姐, 帮帮我吧

网友:
是开机不显示吧!这个电流应该能显示了!看看显示器是不是不正常

网友:
先看看跑马,38是内存,4a,52是显卡

网友:
开机了 唉 !又变成亮一下就掉电 ,开不了机 。电源拔了从插量一下就掉电,在开不跑电流了  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