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LD2-X/1333报错chassis intruded

楼主(2011-10-25):
BIOS刷了,跳线冒也正常,电池也换了,谁能帮忙解决下,收网吧一批,老大们救救吧!技术小组进

网友:
故障现象具体没搞清楚,能否再详细点!

网友:
在论坛上搜下这CHASSIS这报错的,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!最简单的就是CHASSIS排阵那把相连的S72小芝麻管去掉就可以。不过有得时要该下电阻才行

网友:
断电
Bios 恢复出厂设置CLR跳线从1,2转到2,3后十秒再转到1,2
把主板上一个叫chassis跳线拿出来
通电
等开机界面出来后立马插上,按重启按钮,OK成功了,按以上步骤可以多试几次。如果还是出现,可以进行第二种方法如下

拆下主板,找到chassis跳线边上的一个三极管,拆下来。
然后用第一种方法,以后再也不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