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D830内屏亮无显 外屏花

楼主(2011-10-25):
今天接到机子,看到故障凭经验认为是显卡坏了,直接做显卡,做过之后故障依旧,最后搞了个新的换上为题依旧,最后 把显存都重做了一遍为题还是依旧,屏线和屏都排除,请高手们帮忙解决,小弟多谢了,
显卡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的事吧 换个显卡 或加热一下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是像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依然是显卡的问题,,

网友:
不好意思,暂时没遇到过这种问题,一般这种故障做下显卡就好,顶多再搞下显存!

网友:
绝大多数是显卡。但是。你看一下焊盘掉没有。主板有断钱没有啊

网友:
通常是显卡 ,如果做的没问题,就要看看现存了 !

网友:
打阻值看看啊, 是不是信号断线什么的。

网友:
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换掉显卡板吧 已经作废了

网友:
测一下显卡显存的供电供电看看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吧,再换一下内存试下

网友:
是显纯的问题,你重做也没用,可能是其中的一颗有问题,还是换把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1!! 有显存的话 最好是换一个 从植效果卟理想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