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4600不认硬盘

楼主(2011-10-25):
{:soso__5636917395625750336_1:}联想A4600不认硬盘了 ,只认并口 不认串口   我照着网上说的吧跳线拔了从插 开不了机了 ,换个位置插开机显示 直接进BOIS退出BOIS 提示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

网友:
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设为 兼容,这样可以解决大部分不认串口硬盘的故障

网友:
不会啊

哪个是啊

网友:
台式机的

网友:
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
关机,重新把跳线插到正确位,,,再开机,,

网友:
台式机的走错门了吧。
去网上找找帖子,很多讲怎么进BIOS设置的。

网友:
断点试了没

网友:
拔电池断电

网友:
现在我把跳线调回来了,就是不认串口。  只认并口 ,原来认串口的

网友:
我感谢大家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学啥了?

网友:
是否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换倆了都

网友:
没拆过台式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