坏硬盘装系统问题!!

楼主(2011-10-25):
C盘有坏道!!直接分区的时候把C盘删除!D盘分成主,激活!!!

进PE,Go一个xp。不引导!!!

不想下载安装版!!!!谁有办法!!!!!

网友:
GO完之后,进入PE,修改boot.ini文件,使之从D盘引导

网友:
用 DiskGenius把C和D都分成主盘 然后隐藏C  D为活动盘  再试

网友:
我也试过这样啊,不过也可以引导的

网友:
使用硬盘修复软件,查出坏道后,把坏道隐藏跳过!

网友:
这样装都行呀。

网友:
使用Win98引导盘启动进入Dos在A盘符下打入Fdisk/mbr从新启动就可以。

网友:
把D盘设置活动分区~!

网友:
楼主用的工具有问题,有的硬盘分区管理软件写mbr提示成功,但实际无效,比如pq。。。。

diskgenius一般没此问题。如果仍然有问题,ok,即使你不想用安装版,但可以过度一下,安装版光盘格式化完成后,强制重启,或者等数据拷贝完重启后,进入winpe进行ghost,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
软件有时候受限于所处操作系统的api,偶尔是不行的

今天忙别的了,没顾上弄这个硬盘!!这么多朋友回答,觉得你说的最对!!!
楼主正解!!

网友:
有的就是不行,没办法,换硬盘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