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Y200怪异现象!

楼主(2011-10-25):
       前段时间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天逸Y200,不亮,经过一番代换测试,最终确定是屏的问题,然后把屏拆开,找了一块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,插了3根灯管,剩下的一个孔插上这个屏的灯管,亮了,灯管没问题,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,我找了块通用高压板,飞了3根线,分别是供电,GND,ON/OFF,(由于我使用的通用版上没有亮度这根线,这里就省去不写)。这里给还不知道如何区分供电、GND、ON/OFF这三根线的朋友们讲下我的方法,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先把GND确认,这个最简单了,然后仔细观察高压板,找到保险F,与保险F相连的就是供电线了,最后一根自然就是ON/OFF了,但是原来那个高压板是四根线,用刚才我说的办法先确认供电和GND,剩下的两根线分别是ON/OFF和ADJ,一绿一黄,绿的就是ON/OFF,不用颜色区分的话也没有关系,也可以用刚才飞的那根线分别与这一绿一黄相接,开机能亮证明就接对了。注意,信号线可以这样试,供电就不行了,容易短路!正常情况下,到这里,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。但是,就在我把机器装起来,当着客户的面最终测试的时候,问题又出现了——白屏!刷白刷白的!这可怎么办呢?
       接下来就是本帖的高潮部分了。
       没办法,只得又重新把机器拆开,但这次不是全拆,为了省事,我是用瘦身法,拆除一个一个硬件试的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,我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,原来是内存!(两条512的金士顿内存)小结:原来内存也能导致白屏故障!我把两条内存用橡皮擦拭干净,用镊子夹着酒精棉把内存槽也清理干净,装上后,开机——亮了!可是,就在我帮客户把机器装好后再打开的时候,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。唉,刷白刷白的屏幕让我抓狂啊!客户也很无奈,但是也没多说什么,因为他这台机器太老了,毛病多他也清楚,而且还是我们老板的熟人。没办法,只得又把机器打开,老办法,擦拭内存和内存槽,开机——依旧白屏!难道还有其他的故障?经过一番思考之后,我把症结指向了屏线。把屏线拔了用酒精清理以后重新插上,开机——亮了!哈哈,激动之余,又把机器装好,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开关———亮了!哈哈
       由于事先没有拍照记录,无法上传图片,希望大家谅解,下次发帖一定注意!首次发经验贴,有不足之处希望同仁们指正,我会及时改正!谢谢!

网友A:
走不少弯路啦

网友:
飘过。。。学习学习。。..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白屏不知道为什么搞到内存了。。理由呢?
屏幕白屏只能查屏供电咯!你说呢?楼主!

网友:
其实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问过同事,他说内存不会导致白屏,但是能检查的我都检查了,包括你说的屏供电都是正常的,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态,没想到会有反应!这也是我这篇帖子的标题所指:“怪异现象”
其实,内存和屏线我不止清洁过两遍,记得当时最起码清洁了七八次呢
他这台机子今天下午还来返修,CPU风扇不转了,我给全拆开飞了根5V线(在U2的第六脚),装上后,这种情况又反复出现了好多次,真得抓狂啊。

网友:
其实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问过同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走不少弯路啦

呵呵,以前没遇到过此类问题,走了弯路也在所难免,我走了弯路,却能让更多的人不走弯路!不过前提是看过此帖的朋友!

网友:
是啊!学习学习下楼主的经验吧

网友B:
呵呵  听到说内存导致白屏 的时候  纠结了下

网友C:
楼主的文采相当滴不错,俺个人觉得楼主写作潜力大于维修潜力*^_^*

网友D:
是不是排线接口有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,从中得到启示。

网友E:
老机器没办法啊  来时修一个问题  要想要这机器走得 1+n 多问题  能修好就 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听到说内存导致白屏 的时候  纠结了下

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,可事实如此,我只好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文采相当滴不错,俺个人觉得楼主写作潜力大于维修潜力*^_^*

呵呵,是吗?上学的时候作文可是我的弱项啊,多谢夸奖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排线接口有问题

其实排线和内存接口都很正常,我也没看到被氧化的地方,但是不动这两个地方机器一直白屏,非得擦拭之后才能看到开机画面,而且能开机之后还不能动这两个地方,不然又是一番折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机器没办法啊  来时修一个问题  要想要这机器走得 1+n 多问题  能修好就 不错了

对啊,我也这样想,以后再遇到老机器的时候,不能按照正常的思路来修,得学会跳跃性思维!呵呵,大胆并细心,一定能获得突破的!

网友:
哈哈。刚开始白屏估计根本不是内存引起的

网友(点评):
真的是,只动内存也好过!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板子上的屏线座子虚了,加焊一下啊,可能你在插内存的过程中座子有接触好了呢,很怪异哦

网友:
呵呵,内存可以导致白屏,有点意思

网友:
其实也不一定是内存引起的。你可能开关屏的时候影响到了屏线,不知道屏线有没有断。

屏线没有断,这一点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,把屏线扣上之后,把上面的按键板也装上,白屏,这时候动下内存就亮了,难道还不能说明这和内存有关系吗?

网友:
早就应该怀疑是屏线了,屏线接触不好,是最容易发生的

网友:
白屏,首先考虑屏线,然后驱动板,最后屏是否坏了

网友:
好艰辛的弯路。真没想到是内存

网友:
呵呵,谁能想到会是内存引起的呢,太诡异了,从此之后,遇到白屏,脑海中就多出这么一个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