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4860无G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11-10-25):
故障: 不亮
客户拿来这块卡 说好像是双敏4830 就报了50块钱 拿来看了下 卡很新 没有掉价 烧伤 打了下阻值GPU对地2欧 显存对地16欧(诶 比平时修到过的卡阻值都低)上电测量下电压GPU0.54V 显存1.5V 此卡采用UP6206管理芯片、7805、 1117、 还有一个内存控制芯片up6101。
GPU没电压,首先去找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(竟然在基地找到了,就这么一份张先生发的,在此表示感谢)习惯性的去查EN脚是否高电平,此卡3.17V 那就查管理芯片的各个供电吧 12V 5V都正常 担有一个VCC12B无电压,打了下对地阻值是0,跑线很顺利的找到了相连的电容,拆下来一量果真通了,和电容旁边的2R2电阻无穷大换好后,电压出来了,亮了。
修好后GPU电压1.29V 显存电压1.54V(GDDR5的)
今天的活比较少,就上来分享下,虽无图但确实有真相,敬此谅解。
这是此卡的BIOS 献上

双敏4860.512.256.GD5.核心700.显存3000(奇梦达1DGV51-05A1F1C-40X).rom

网友:
50 朋友报少了,运气好坏在电压电路上。

网友:
新的 才200多吧  难道要报100多 人家不会秀的

网友:
楼主上的图上面的卡不止两百多吧?至少也要好几百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