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灯闪问题(经验)

楼主(2011-10-25):
      一CQ40不显示、AMD芯片组、独立ATI显卡。键盘大小写灯闪。
      翻了翻基地没有发过闪两下的故障解决方法、基本都是闪四下、后来查了高人贴说闪两下为BIOS问题、我的就是闪两下。
这机子也有很多问题、先换上CPU测试、故障依旧。根据高人贴提示、刷了BIOS之后还是一样!没有一点变化!后来做南桥OK!
原来闪两下也可能是南桥问题...(经验做参考)

网友(点评):
还是要看电流诊断,这种机换CPU坏的最多,还有就是BIOS,北桥,做南桥好的我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常碰到闪4下的,有时候做显卡好,有时候做北桥好,有时候怎么做都不好

网友:
一下是CPU或北桥,三下是不过内存,四下是显卡,两下还真没遇到过,看来可以加上了,闪两下是南桥。

网友(点评):
请牢记 CBMG CPU BIOS MEM Graphic 1 2 3 4

网友(点评):
呵呵 惠普CQ40有很多款呢 这个不会是它们共同特色吧

网友:
南桥是不是 没散热片啊    有时 4416s 的 也是这样的    不过 AMD的 CPU坏的蛮多的

网友:
我遇到的闪四下  都和CPU有关

网友:
今天还看到个大小写已经有反应了但不显示的机子,是CPU坏了,你肯定想到是显卡肯定不会怀疑CPU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种问题,把显卡加焊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DV7,AMD CPU,AMD芯片组,集显,无限的闪灯,换过CPU、内存,加焊过北桥,故障一样,没思路了,明天用最古老的方法,样样都测试下,明天加焊南桥看看.

网友:
这个到没碰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原来还有闪灯这个问题呀,看来是我经验太少了,

网友:
总结经验是最好的,

网友:
加焊南桥吧,你自己都说了,就差做了

网友:
我手上有两块CQ40都是AMD的一个都没有好。南北桥都换了。还是不行。hp !

网友:
我现在这里正好有一台,不过有的时候我是做北桥就好了。

网友:
碰到过南桥坏了

网友:
没注意过灯。

网友:
我碰到 闪4下 做了显卡 换了 桥 都没用 现在 正找CPU 呢

网友:
我的也是!刷了bios现象和原来的一样闪两下!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!

网友:
  我记得我遇到这种AMD机子都是修北桥或CPU,没有修过显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