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出新问题了!显示器一边暗一边亮

楼主(2011-10-25):
液晶显示器,今天打开出现了没见过的问题
屏幕左侧比较亮,右侧比较暗。无明显边界
具体情况各位大大看图吧!

这个是咋回事哩?万望指教不胜感激!

补充内容 (2011-10-26 10:29):
已经解决了!是其中一根灯管出了问题,只亮了一半!感谢各位了!

建议换一台电脑试试看,如果还是这样灯管可能性大,也有可能高压板主电源工作在临界状态。(指电源异常不够触发保护)
背光板的问题,如果我没猜错,你灯管连接处应该有打火现象,液晶背光板边缘有胶,可以用细沙轮将其磨掉就行了~!

网友:
再来一张!

网友:
屏灯,用带用接外面看看,要是正常亮应该是屏灯,什么牌的

网友:
第一是灯管坏,第二是高压低,回答完必。

网友(点评):
灯管坏了,都不会亮的,会保护的,

网友:
检查高压部分

网友:
检查高压部分.灯管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,像Lenovo的显示器有一个键是调节显示模式的,里面就有分屏。

网友:
先查灯管  在看高压

网友:
有没可能灯管坏了一根

网友:
很怀疑是灯管,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看是不是量度均匀,就可判断是高压还是灯管了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您的指点,确实是一根灯管只亮了一半!

网友:
高压坏,我修到过啊
换过高压就好

网友:
楼主不用瞎忙了,这种就是逆变条的毛病,这个我见得多了,我们就是做显示器的企业。你换个逆变条一定好,这种有毛病的条看似有毛病实际上就是元件选用的事,没有元器件损坏。

网友:
亮度不均匀...是不是换过灯管 动过背光的..是LCD还是LED..

网友:
俺是新手,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先用通用高压板代换看看,如果还是那样,就是灯管的事情了

网友:
高压线圈短路..高压不足就会出现这种问题..有高压线圈就换一个.没有的话就换一个通用高压板.就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经常见   高压条

网友:
天气变冷,对管易出现亮度不均;先换灯管,若还不行查高压板

网友:
灯管不良,LED就是灯带,还有可能是背光纸漏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