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硬盘问题,急

楼主(2011-10-25):
有客户的电脑那到我这里来装系统,在电脑里看者有320G的容量,怎么我格式化以后装上系统只有120G了,急

网友(点评):
不用看了,如果重装系统硬盘变小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之前的系统被人OEM过,所以你看到的硬件不虚的,我敢肯定你电脑不仅仅是硬盘变小了,其中应该还包含CPU,内存,显卡等型号号,容量及频率,不信你可以对比下

网友(点评):
进BIOS看下。硬盘型号

网友:
用DM 工具重新格式分区看看

网友:
此盘为假标,修改了容量,贴假标已经很平常了

网友:
使用磁盘分区工具查看,确认下是不是有的硬盘分区表出问题,或者成了隐藏分区,工具用diskgenius就行
www点diskgenius点cn

网友:
一般都是假的吧   我就见过把40g的做成250g的

网友:
排除隐藏分区先, DiskGen就行

网友:
请问 之前的系统被人OEM过是什么意思 求解

网友:
啊哈,你上当了,,硬盘是别人做过手脚的。拿票去找那奸商。。

网友:
可能被隐藏起来了,用DiskGen重新分区试一下。

网友:
看看是否有隐藏的分区吧。。我看过还有10G改成 250G的  赛扬3的CPU改成E8400的。

网友:
常 见的问题,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!!!
客户要是在边上还好解释!如果客户没在边上难办了!!

网友:
明显的假盘。楼主是当客户面格式化的还是怎样?如果客户没有在场,可能不好说清。

网友:
以前我在东莞的时候  经常遇到 这样的机器,,,客户拿过来,就现场检测让他们看了

网友:
那是假盘来的

网友:
最直接,最有效的就是 把盖子打开,看看他几个G,硬盘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,开的出来的,如果是被人家用软件修改过的配置,里面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看系统里面的,不准,人家 3G的硬盘都能整出500G了

网友:
要是顾客不满意你也加大还原吧

网友:
怎么还原?你会?

网友:
谢谢了,客户的系统是被别人改过得

网友:
重新分区试试

网友:
假标或有隐藏分区

网友:
你确定没动过跳线和接口?我动过个并口80G跳线后直接变成40G。

网友:
贴标了 哎 杯具啊

网友:
你们这个咋样额,还不如在私人那里学额

网友(2012-03-07):
看看是否有隐藏的分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