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20笔记本屏幕不是很亮,调节亮度无变化?怪

楼主(2011-10-25):
我有台笔记本DELL D520笔记本屏幕不是很亮,调节的时候,无变化,但是有时偶然又好亮能调节亮度,这是什么问题请知道的告诉下,换了屏也是一样,是高压条的问题吗?

网友:
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呀

网友:
屏幕有改过高压吗  是不是没有接亮度调节的线     还是您电脑没有安装好 热键驱动  导致按了没有反应. 或是键盘.

网友:
查下IO接收键盘的控制亮度的信号之间是不是有时通时不通,还有键盘本体

网友:
我现在插了外接显示器,开机后屏幕正常亮也能调节亮度,,开机不插就不行,中途拔掉也正常。     亮了的时候屏后面好亮
不亮的时候就暗

网友:
先确定键盘是不是好的,然后就是亮度控制电路了,DELL 一些机器在BIOS 里面可以设置亮度的 你看看你的有没有

网友:
应该是可调信号的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测量调亮度的时候高压板的ADJ脚的电压变化么?

网友:
如果他们的办法都不能解决 ! 那就用我的办法吧!!(系统问题)

网友:
在电源选项里 自己看吧!!!不知道你是HOTKEY 无效 还是装了 按下去 这个功能没有启用

网友A:
每次我笔记本VGA口插上台式机的显示器,开机后屏幕正常亮也能调节亮度,机子开启来了拔掉也正常,如果开机不插就不行,不是很亮也不能调节亮度,看了下就是正常情况下的最低亮度那么亮。现在就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插外显示器就行,是供电不足还是,高压条的问题,还是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还是量好  两种状态下的ADJ 都是多少伏!把高压板露出来 测量 容易些!按理说本子的屏幕亮度和是否外界显示器应该是无关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量好  两种状态下的ADJ 都是多少伏!把高压板露出来 测量 容易些!按理说本子的屏幕亮度和是否外界显示 ...

电压伏数如果不一样呢,为什么插了外接显示器启动就亮,不插就不亮,怪,,,,而且插外接显示器后要重新开机才会亮,,不然也不亮

网友:
亮度调节不是由高压条控制   笔记本是由主板控制   显示器是由驱动板控制  你可以把驱动板上的一个几伏的那条线给断了  这时是最亮的

网友:
显卡驱动重新更新一下看看

网友B:
     现有的笔记本除了 LED的屏以外 ,一定是由高压板控制的屏幕的亮度 ,它和液晶显示器几乎是一样的,这不会错,都是通过控制高压板上的ADJ控制脚的电压的高低从而是控制了高压板输出高压的高低,从而控制了灯管的亮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有的笔记本除了 LED的屏以外 ,一定是由高压板控制的屏幕的亮度 ,它和液晶显示器几乎是一样的,这不 ...

那么这个问题,高压板要怎样修,能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B:
如果连接“外接显示器”的时候高压板的ADJ脚的电压如果自己下降很多,那就要向前查找了 ,另外高压版的供电电压在两种状态下(是  否外接液晶显示器)是否有变化 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连接“外接显示器”的时候高压板的ADJ脚的电压如果自己下降很多,那就要向前查找了 ,另外高压版的供电 ...

换高压条会好吗?你QQ有吗?我加你

网友:
你还是没听懂? 暂时先不换高压条 ,假如不插外接显示器的时候本子屏自己变暗了,高压条的ADJ脚电压也下降了,那就不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,就向前跑线路吧查找看是谁控制的ADJ    ???

网友:
根据我的经验。屏问题

网友:
你装好驱动了吗?快捷键调节驱动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次我笔记本VGA口插上台式机的显示器,开机后屏幕正常亮也能调节亮度,机子开启来了拔掉也正常,如果开机 ...

排除高压板的问题很简单,看看ADJ的电压,在你调节的时候有没有变大或者变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屏也一样,快捷键驱动装好了,

你换的是跟本本一样的屏吗 如果只是插了灯管线测试那是测不出问题的  楼上师傅说的好 排除高压板的方法  如果调节的时候 ADJ的电压有变化则高压板没问题 如果没有变化 也许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最好是能把灯管换掉试试,毕竟灯管的费用不高 我曾修过一个DELL 的本  忘了啥型号了 就是有时屏特暗 有时外接就可以正常 最后换高压板还是老样子 换灯管好的

网友:
换高压条看看吧

网友:
不行的话。问下别的高手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