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为什么会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10-25):
有的时候电脑时间开长点就会自动关机,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

网友(点评):
检测这台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,一CPU,NQ,BQ温度,二检测电源、主板是否有电容鼓包,漏液,三检测电脑是否中毒。还有可能就是BQ虚焊(南北同芯经常见)

网友(点评):
楼下,南北桥是SB NB,别搞拼音出来

网友:
有可能温度过高。还有可能系统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温度过高

网友:
电压不稳.或温度高
\

网友:
有可能温度过高..........

网友:
用的时间长就会自动关机    一般都是散热不行导致的

网友:
先排除主板散热不良导致的问题(CPU风扇 南北桥 温度).    若有独立显卡   特别是N卡 一定要排除先.  主板若带集显  拔掉独显后 若不掉电 就可以判定是独显问题. (台式机)  若是笔记本.  更是要用鲁大师检测温度. 甚至用手感觉出风口的风速温度是否正常.

网友:
鲁大师监测温度看看

网友:
过一会儿关机是不动就关还是打游戏关机,长点是多长时间,30分钟还是1小时,给个大概的时间三
看风扇些转不转,灰尘多不多,在看电容冒泡没有等等

嗯...觉得这位说得全面, 温度.系统. 电容。就这几个主要检测方向

网友:
散热不良,灰尘过多,另外你还可以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露液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设置了。

网友:
CPU风扇不转,温度过高!

网友:
电压不稳.或温度高

网友:
   最好先做个保养,除尘加导热硅脂。

网友:
一般的都是散热不好的缘故

网友:
首先考虑是否为散热不良引起的
然后再逐步深究
这么说就些笼统

网友:
先看看CPU温度

网友:
机器过热,自动保护

网友:
可能里边灰尘太多了,

网友:
内存不好 电源不好 cpu供电电路毛病都有可能吧 散热问题  请专家纠正

网友:
俺有个机器也这样  跟散热没关系 但是就是关机啊~~

网友:
温度过高..........

网友:
CPU温度多少,先给他降降火

网友:
CPU。散热不 好   温度过高

网友:
温度   电源  主板 市电

网友:
主要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不是散热问题就是系统i问题,这两个方向查下了

网友:
楼主的关机是指非法关机吧,不是通过WINDOWS系统关机的,都称为非法关机。其特点,就是下一次开机时,进入系统桌面以前,会有蓝底白字的修复过程。这种非法关机的原因有很多,先打开机箱,开机,看看各风扇是否运转良好,及主板上和风扇上的灰尘多不多,如果是好的,可以尝试替换法。逐一替换电源,内存,独立显卡,CPU,外设等。有时候,CPU 的风扇虽然运转良好,但是CPU和风扇之前的导热硅脂可能已经干掉,导致散热不良的。

网友:
检查CPU风扇是不是停转或者尘土过多,不散热。然后检测下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!

网友:
除了散热我也找不到毛病 呵呵

网友:
可能里边灰尘太多了,散热不好。

网友:
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??你可以先下载个鲁大师之类的文件,看下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。。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也会导致电脑用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重启。

网友:
看来你的电脑肯定是没保养过   用电脑也得需要保养   过段时间清理一下里面的灰尘    特别是CPU风扇下面看看有没有把散热片有没有别灰尘堵住   清理一下就会好的

网友:
市电不稳或散热不好

网友:
自动关机的故障可能性太多了,散热不好。软件问题。电源问题,电压问题,要一个个排除,先从软件开始吧。装系统先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