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205-HC2 15寸液晶电源指示灯闪

楼主(2011-10-25):
只要拔掉屏线,那指示灯就正常.有背光.把灯管线拔掉,也闪灯.故障锁定在驱动板跟屏了.估计是通病吧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ghlight=&page=2
还请高手们给个思路,在这先谢谢了!
通病

网友:
加焊高压圈,更换开关管看看,好多现象存在虚焊

网友:
把高压板摘了,看看还闪不,不闪换个带用的高压板,要不看看电容鼓包没

网友:
锁定再驱动板和屏.就继续排查 看是屏还是驱动板.是屏的话 就是屏上有短路.

网友:
查下电源板的负载能力是不是不够

网友:
不存在空假,电容鼓包问题,这些最基本的都目检了,顺便也把上板上大部分地方加焊了.电源板跟高压是一体的,24V5V都正常,负载能力底要怎样查呢?望楼上兄弟告之... 驱动板上用的是5V.转3V转1.8V 明天从AXT电源直接飞5V过去试一试...

网友:
看是不是屏短路了,用通用板点一下,要不就是电源板有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