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单桥 待机A14无电压 能开机但是闪下就灭。

楼主(2011-10-25):
求救啊,今天接到张杂牌754主板 待机紫5V正常 绿线5V正常 24针无短路。 各供电MOS管无短路 桥对地阻值正常。 插上电PCI A14无待机3.3V 开关针5.14V正常 能触发但是一下就断了。跑紫5V到了CPU供电管理芯片B3 J7   IO换过,网卡取了。还是没来3.3   一直短接开关针,量桥1.5V 内存2.5另一边没有电压。 请大家给个方向。

网友:
这样还修什么?多半是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 90%是 活滴。 因为上次 我用的时候是不过内存。 这次拿出来一点 居然3.3也没了

朋友的板子,不修好 实在对不起人啊

网友:
从A14反跑到CPU供电管理芯片B3 J7,中间应有东西挂了,看能不能查到B3J7的图,看他那脚控制3V待机产生

网友:
是不是5VSB转3.3VSB的管挂了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