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42J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1-10-25):
插单条2G内存,不过内存开不了机,插单条或者两条1G内存就可以开机 很是不解,求解下

网友A:
看下内存频率是667还是800

网友:
不会是不支持2G 吧?

网友:
呵呵,又是一奇怪问题、

网友:
有些内存是不兼容的 换一根2G的试试!

网友B:
换了几个品牌的都一样,肯定可以支持2G的 频率1333的,本身出厂的就配2G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内存频率是667还是800

请问有什么讲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几个品牌的都一样,肯定可以支持2G的 频率1333的,本身出厂的就配2G的

不是1333就不能带2G吗,望回复

网友:
用两条一样的看他支持不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被,你看下 两条1G的频率是多少  单条的2G频率是多少?
怒我孤陋寡闻,还真没怎么见过三代的内存 出了1G的
2代的有667 800

网友:
插条跟那个能亮的1G内存一样的牌子试试 还有就是是不是内存插槽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