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奇怪故障,望高手解决,跪谢了,,,,

楼主(2011-10-25):
今天接手联想一台Y450的笔记本,,有时能点亮,有时不能点亮,无待机电流,但是能触发,点亮后能进系统,但是会时不时的死机,,只要一看视频,马上就死机,,,系统装了N多次,以前这台笔记本没坏的时候,我也装个GHOST的系统,但是客户都没有反应出现这个死机的问题,而且显卡驱动也是装了的,但是浏览网站的时候,感觉画面和没有装显卡驱动一样的,但是比没装显卡驱动好一点,,就是有点拖影的感觉,,不是很严重,,,感觉显卡空焊,但是不敢乱加焊显卡,,怕故障扩大,,不知道哪位高手遇见过类似的故障,谢谢,,,,,小弟在这里跪谢了,,,,,,,,急啊,,,,,,,,,,,,,,,,,,换内存也是一样的故障,,但是有一点,在装系统的时候,从来没死机过,,,,

网友(点评):
直接加焊吧.

网友(点评):
烤了显卡再说

网友:
你先测量一下亮机和不亮机的时候的电流各是多少?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~~~重植或者加焊!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这么无厘头的故障,显卡南北桥cpu座全加焊一遍,再换个CPU,我就不信他不好

网友(点评):
要是还不好?就换板子了?还不好是不是就换人了要?

网友:
刷个BIOS先,而后加焊显卡。

无关BIOS的,应该还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吗,,,???、??能点亮的电流上了1.3就能点亮了,不能点亮时候的电流在0.98--1.1之间,,

网友:
CPU坏的几率小吧,,,,,,,

网友:
无待机电流,但是能触发(可能是因为你的电流表只能精确到0.00 如果能精确到0.000肯定就能看到待机电流了。)
浏览网站的时候,感觉画面和没有装显卡驱动一样的;就是有点拖影的感觉。(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用的是独显吗,Y450是双卡的。如果独显这样,集显正常 就刷bios吧)

网友:
建议加焊显卡

网友:
是显卡空焊造成的,加焊显卡吧。

网友:
显卡空焊,建议重植,加焊反修的机率太大了

网友:
用集成显卡用还好一点哦。

网友:
看你说的故障像是显卡,不想修就尽量让在客户留下来,应该还在保。

网友:
CPU主供电芯片和显卡虚焊,还有有没有装WIN7试过呢?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妈的今天早上,,拆机,点亮的时候,压GPU就掉电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不亮的时候看按大小写有没反应来判断主板是否工作,

网友:
看你的描述,还是加焊显卡吧,如果正常了可以考虑重植或换一个。

网友:
我想先刷BIOS先,谁有BIOS版本17CN22WW Y450的BIOS 谢谢了

网友:
装WIN7还是一样的,,疯了,,,,,看来还是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加焊下 显卡吧 看看好不

网友:
先加焊下行了就拆下来重植

网友:
先加焊下显卡行了就拆下来重植,或者换一个显卡

网友:
楼主,问题解决后不要忘了发个消息上来啊!小弟关注中。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是显卡的问题 最好还是要测量主板上的各个影响开机的信号

网友:
师弟,按你的故障描述。应该是显卡虚焊了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

网友:
好好加油,不要灰心,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,不亮时应该是不过显卡。

网友:
你不装显卡驱动看还出不出你上面的现象 如果不出就可能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切换到集显上试试行不行,如果还是一样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焊一下显卡.

网友:
照这个情况来看估计是显卡的问题!

网友:
显卡的几率要大些,我以前也碰到过

网友:
Lz呀,机器维修好了吗?有结果了说一下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是通病 你有时候既然都开机不亮 你做再多系统 肯定也不可以啊LZ没有得到 基地的真传啊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详细出处参考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64039-1-1.html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,可能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亮的时候测一下各电压都正常吗

网友:
在系统中看一下CPU的频率,是不是CPU降频了,这个也是有可能的,

网友:
加焊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