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台式机CPU4针口短路。。。、

楼主(2011-10-25):
dell台式机 CPU4针口不插的话电源风扇可以转。。 插了就不能转。。 上网查下说是主板12V短路。。 量了一下附近的一个管子短了。, 换了一个后还是一样。。 对台式机的板子了解的不是很透。,, 麻烦各位高手说说下一步思路吧。。 呵。。。
cpu

网友:
最好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

网友A:
对地打上管得g极对地阻值很直观就知道那个 mos管出问题了

网友:
有的MOS管不是通用的 尽量换一样的 换CPU主供电试试

网友:
把那组全部换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向楼上学习了!